有谁知道ACER 4741G独显改集显的方法

楼主(2017-05-14):
有谁知道ACER 4741G独显改集显的方法

网友:
有哪位好心人可以出来说说嘛。谢谢

网友:
这板子也不贵啊  直接换板子多好啊

网友:
没改过,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改这东西比较麻烦不好弄

网友A:
LVDS 信号的电阻跳至南桥LVDS 输出端 EDID 也跳至南桥EDID 输出端 刷集成BIOS  一般都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VDS 信号的电阻跳至南桥LVDS 输出端 EDID 也跳至南桥EDID 输出端 刷集成BIOS  一般都这样改的

感谢你的分享,我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如果是HM55 的北桥好像是不能改的

网友:
可以直接拆掉显卡或者撬开显卡的供电看看可不用显示

网友:
也要看桥会不会支持吧

网友:
这个好像很麻烦

网友:
这个没改过

网友:
一般是直接换成集成的板子吧,再有是不是得改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