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进水维修

楼主(2017-05-14):
。 这是今天修的板子,进水暗屏。  修暗屏和笔记本电脑差不多就是修背光,苹果手机就麻烦点了。   屏背光由U1502芯片产生。测U1502的主供电电容C1597,正常有3.8V左右的电压,测D1501的1脚电压也正常。因为这个芯片脚位在底下,没办法拆吧,测B1脚PP_1.8V_SDRAM供电也正常,断电测A1,A2脚阻值正常,   条件满足,供电正常,那就换芯片吧。由于芯片和主CPU近,吹的那是个心跳加速呀,风枪280度,斜着吹,20秒下来。换上芯片,测机OK

网友:
发帖建议你带图一起发。

网友:
发帖帖子的时候尽量图文并茂,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
没把CPU吹虚   算你运气好  不过可以给CPU适当做些散热处理

网友(2017-06-26):
有图更好。。。。。。。

网友:
下次加个图吧,主要还是手法

网友(2017-08-03):
进水的机器又是后断线的也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