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悍将电源维修(2)

楼主(2017-05-14):
型号 :GX1100
故障现象:无5VSB

主滤波电容未发现鼓包

辅助部分 未发现明显烧坏痕迹

整流和NTC底部可见 发霉的痕迹

后级输出滤波 未发现鼓包

网友:
发现多处疑似痕迹
整流桥处

PFC部分 二极管处

-12v 产生IC 处

整流桥引脚
PFC 部分 MOS管引脚

网友:
对两只大电容放电后打输入线阻值

发现无穷大 没有1800多到无穷大的跳变

在线测试保险

发现不通

拆下保险测试

已断

网友A:
会修电源的真的是技术人才

网友B:
这个电源修好了也用不长,这是实话

网友C:
看着班子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还在试着维修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修电源的真的是技术人才

这话 怎么讲呢
按也只是会修点 简单的 ATX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修好了也用不长,这是实话

是因为PCB 板腐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班子做工还可以

查下 这个台湾的小厂 ATNG 代工的
网上新的报价接近一千块 不便宜啊

网友E:
楼主特爱修电源,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特爱修电源,厉害

大概属于 开关电源 爱好者吧

网友F:
真是强焊呀,  菜鸟路过

网友:
半模组 电源

网友G:
楼主修好没有,直接说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是强焊呀,  菜鸟路过

也是菜鸟 学习开关电源的

网友:
是的 半模组
做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没有,直接说结果

还在维修当中
按是新手
不是换个保险 电容就好的问题
电源哪有那么容易修啊

网友:
在线打整流桥输入两脚对地阻值

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从1800多到无穷大

网友:
拆下整流桥散热片 大电容 PFC储能电感 NTC 压敏电阻
发现半桥MOS管和PFC 二极管 整流桥都有发霉的痕迹

储能电感也有霉点

PCB板正面有块状发霉

大电容旁边

标示为R63的电阻 顶部引脚生锈

网友:
测试两只整流桥
第一只

两脚阻值略有偏差

第二只阻值正常

测试半桥MOS管
PFC部分 二极管 MOS管 阻值正常

网友:
测试NTC阻值正常

用烙铁头测试 阻值可以下降0

压敏电阻没有炸裂

测试两只大电容 容量正常

网友E:
这个好难修喔,感觉。加你为好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PCB 板腐蚀了吗

嗯是的,很多地方都腐蚀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概属于 开关电源 爱好者吧

我也特别爱修电脑电源,纯粹为了好玩。

网友I:
生了这么多铜绿,感觉如清洗不干净,这电源修好也不耐用,我在网上买了浸过水的110V滤波美式插座,也是生铜绿洗(热水洗衣粉洗板水WD-40齐齐上搞了3天)得我都觉得痛苦,后来也没清洗干净,只能扔掉一些部件从别的插座上拆换,后来换好压敏、电阻后试机,总觉得它的滤波效果要比其它的滤波插座差些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难修喔,感觉。加你为好友

是的 比较难修点
按也是新手 修下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很多地方都腐蚀了

腐蚀了
怎么会影响稳定性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特别爱修电脑电源,纯粹为了好玩。

什么好玩
就是和按一样的爱好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生了这么多铜绿,感觉如清洗不干净,这电源修好也不耐用,我在网上买了浸过水的110V滤波美式插座,也是生铜 ...

主要是用来练手的
能修好了 就行
至于稳定性 就不管了

网友:
检查辅助部分辅助IC A609H

辅助IC

网友D:
检查PFC部分
打各脚对地阻值

1脚

2脚

3脚

4脚

5脚

6脚

7脚

8脚

未发现异常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检查PFC部分
打各脚对地阻值

保险处串联100w灯泡加电看看

网友K:
我也想学修电源,就是脑子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保险处串联100w灯泡加电看看

100W 瓦数够吗 会不会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想学修电源,就是脑子笨

按也在学 修电源啊
不好学啊 理论 技术 经验要求很高啊

网友:
电源很少有人下功夫修    太不值钱    要不上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