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8P-P42ELF-0140液晶电视电源板管子代换型号

楼主(2017-05-14):
大家帮我看看,这块板子上的几只管子能用什么型号代换,LED液晶电视的电源板,原管子炸了,附上图纸

网友:
这应该就是最普通的那种吧

网友A:
我这边不好买配件,所以最好代换常用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不好买配件,所以最好代换常用的型号

用1A 和2A  1P或 1F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A 和2A  1P或 1F都可以

常用的N管和P管都能够代换的

网友: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我找找看

网友:
从电源板上拆个普通的场效应管就可以,我一般都是这样干的,找原型号一般找不到

网友:
PNP型小功率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