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加焊显卡后按开关掉电

楼主(2017-05-14):
昭阳E47A加焊显卡后按开关掉电,显卡也焊好了,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显卡确认没有上错角,那就是你的显卡坏了,接着再换吧

网友:
测试显卡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 。我今天还弄了台神州的机器 一加焊显卡就死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拆掉从新植株,不行换新的吧

网友:
量下显卡供电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  你的主板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我遇到过 按照我的步骤做 装上有电的CMOS 电池 主板通电按开关 马上会掉电,等他自动触发 就好了  记住掉电后等自动再开机   不要动开关   不要动开关   自动重启后 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B:
焊接没问题的话,掉电三次后会亮机

网友:
你这加焊水平 。。 明显显卡短路了 拆下测下 没短重植焊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接没问题的话,掉电三次后会亮机

对 这机器没coms电池 的时候是这情况

网友:
显卡短路啦

网友:
短路了,估计!

网友:
应该是显卡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 按照我的步骤做 装上有电的CMOS 电池 主板通电按开关 马上会掉电,等他自动触发 就好了  记住掉电 ...

哈哈,这情况我也遇到过,刚开始都是掉电就断电了,后来忙别的没断电发现已经亮机了,后面又遇到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量下显卡阻止咯

网友:
显卡直接报废,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