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练手工,怎么吹4代硬盘不让背面的CPU爆锡,

楼主(2017-05-14):
新手练手工,怎么吹4代硬盘不让背面的CPU爆锡,整块主板除了硬盘跟CPU没拆,其它全拆了都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动硬盘就不开机了,20MA左右定住 ,CPU几路供电全正常,拆了几块ID板都这样,我是100多元的风枪,340度吹的,很容易让CPU爆锡啊,求经验

网友:
4代的CPU跟字库太近胶也硬,成功率比5代还要低。炼手还行,不过费时间

网友:
100多块钱的风枪发热性很差,温度不准。风速不均匀,不合适修手机。买个到点的PPD868或者迅维修868

网友A:
4代拆硬盘,U下面垫点棉花,搞点水到棉花才行,不然一吹U就爆锡或者虚焊。

网友B:
建议你去买个好的热风枪,这种热风枪温度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4代拆硬盘,U下面垫点棉花,搞点水到棉花才行,不然一吹U就爆锡或者虚焊。

谢谢,用铜箔纸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买个好的热风枪,这种热风枪温度不准

风枪不是我的,师傅就给我用这风枪,想买快克2008,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340高了点吧?

网友:
真想做这一行  工具就要选好的   至少6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风枪不是我的,师傅就给我用这风枪,想买快克2008,你觉得怎么样

快克2008需要该风扇才行,风速太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用铜箔纸可以吗

用铜箔纸隔热,U下面也要垫棉花加水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铜箔纸隔热,U下面也要垫棉花加水才行。

U下面加水的话,热量会散得很快,上面的硬盘脚位锡点很难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下面加水的话,热量会散得很快,上面的硬盘脚位锡点很难熔了。

不用加太多。一点就好了。防爆U很有效

网友:
4代的东西练手工  现在不行了 6以上的胶跟4代的不一样  你用4练完后  再去修6  以上的机子    也会遇到问题的

网友:
6代应该比4代简单吧,封胶的少,

网友:
如果说是容易把盖子折断。我有办法。但是你都爆锡了,说明火力太猛了。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要熟悉自己工具

网友(2017-06-25):
不好干啊。。四代以后也不用修了。 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100+的风枪你也敢搞手机?别听人家说只要技术好,什么工具都无所谓。新手工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