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不开机

楼主(2017-05-14):
待机电流0.12,测量各个电压端电阻,南桥供电MOS管G极与S极D极电阻只有有几十欧姆,拆下MOS管,测量MOS损坏,测电路板G极电阻还是很低,拆下供电芯片,电阻不为几十欧了,换上一个新的6228供电芯片,测量G极电阻400多欧,正常,换上新MOS管,待机电流恢复正常,按开机键,电流跳变正常,屏幕显示宏基字幕,ok

网友:
修的不赖啊 能上点图更好了

网友:
修了几天了,下次记得上图了

网友:
没有大短路没烧桥还好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发图上来好解决

网友:
真是麻利啊

网友:
怎么没图啊?

网友:
在淘宝买的6228,2.5一片,3天的样子

网友:
上图的话就更完美了。

网友:
具体 什么 机型和型号啊 最好上图片

网友:
这么简单,没看明白,

网友:
宏碁的机子电容坏的多呢

网友:
这么简单就秒杀了

网友:
上图更好啊

网友:
这是纯粹的为了赚金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