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5V不能单独用适配器

楼主(2017-05-14):
型号:华硕A55V 版号:K55VD REV3.1  此板有点位图
故障:单独用电池开机都正常,进入系统也没有问题。当单独用适配器或者和电池共用的时候,开机就会出现华硕LOGO后马上掉电并且重启又出现华硕LOGO后又掉电重启如此反复。单独用适配器时要是我拔掉内存开机的话,过一会儿也会掉电重启如此反复。
检修:这样的故障,我只能按经验修理了,不知道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思路?
          我的思路是:怀疑保护隔离电路有元件不良。首先换掉两个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可是故障依旧。接着怀疑充放电芯片电路不良,换了上下管也不行。
                             接着干脆也把充放电芯片也换了,以为可以了,可是故障依旧。浪费了不少时间了,看来这样的经验来维修还是不行。
                             以前修了蛮多的华硕保护隔离电路和充放电问题,发现华硕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AC_IN_OC#(低电平有效}经常有故障。
                            当接入电源适配器时候这个AC_IN_OC#是低电平正常,出现华硕LOGO掉电时候也是低电平,说明这个信号应该正常,可是按照这个板的点位图分                             析发现这个信号经过一个103的排阻,然后到EC.感觉华硕的这个排阻容易坏,并且这个排阻上面有点发黑了一点点。抱着侥幸的心理,换了这个排                             阻。为什么说是侥幸,因为在排阻上面测电压都是正常的话坏的可能性不大。结果这样一换,居然好了不掉电了,神奇吧,呵呵。。。
                            看来华硕的排阻真是容易出问题。大家要注意。希望大家以后修到这个故障,直接查这个AC_IN_OC#信号。
                             附上点位图

K55VD 3.1,60-N8DMB1800-B03.rar

网友:
忘记上传查看的点位图软件了,名字叫PCBRepair tool,大家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