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PCG-61212T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7-05-14):
如题,此本板号是MBX-224.外接显示器正常,内接无显。查屏接口供电LDDVCC电压无,查U17,测量开启脚LCDVCC_EN无电压,并且是由显卡开启,大概目测下无断线,查显卡各供电均正常.后来在论坛看到一些资料说这个是通病,是SW1屏调节开关坏了,我测开关全部正常,没有断路,后来刷了南桥BIOS,加焊了南桥还是无果。SW1开关也用线直接连起来过,试过几种定义全部无果,故向论坛求助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查找出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不行的话找个开关换一下试试,索尼开关定义会导致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找个开关换一下试试,索尼开关定义会导致不亮机

把开关拿掉用直连的方式也不行

网友:
遇到过几次但还是解决了

wt求问 -2 都是白开水,装什么优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