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d 待机0.075 3V正常 5V只有0.9V但是5V开启都 ...
华硕k53sd 待机0.075 3V正常 5V只有0.9V但是5V开启都没有

楼主(2017-05-14):
华硕k53sd 待机0.075 3V正常 5V只有0.9V但是5V开启都没有 ,rsmrst#没有
华硕

网友:
BIOS 问题 或者BIOS 断线 总之就是EC没有读到BIOS 导致的你这问题 好好查查吧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修。。。

网友:
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再查电路

网友:
一看这口气就不是专业的,不知道以哪指导,你要从5v开启入手,看从哪里发出,有些机器3V5V不是同步开启的,是不是触发后产生。说来话长哦

网友:
要先查5V 这路的

网友:
我与到的问题是把BIOS 拔了 待机3V,5V 正常

网友:
先刷下bios,再换芯片,现在还没有到rsmrst

网友:
有没用图纸呢 3v 5v是单芯片控制还是双芯片控制

网友:
查5V 这路 看看举重升压

网友:
你先检查5v的开启 的几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