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99-A 内存只能识别16G

楼主(2017-05-14):
板子客户拿来我维修  我一看到蒙圈了,这个板子第一次看到过 别说维修了,!!!  一问故障  客户说内存只能识别 单条16G 其他都不可以使用 【说清理灰尘坏了】  ........一听到清理坏了  我心里有点小激动 不过 我还是先测试了板子 4条DDR4 插上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就是只认16G 他有4条16G 我反复测试 确定内存单条都可以正常亮     接着 直接开火    经验判断  首先看了看 正反面  没有发现目标   就是没有掉料  没有断线  下一步 直接拆U 打开一看  厉害了 我的哥  CPU 针 弯了好几个 特别弯     哈哈哈   发现目标  直接秒杀   ,30块到手

网友:

图片太大了吗, 怎么老是掉  要上传几次 我家里网20M 光纤的啊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A:
内存认不全的 一搬先留意CPU槽  重新拆装下CPU
不过你这个板30块  不尽人意呀 同行 也可以收高的的

网友B:
至少80  毕竟X99的身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认不全的 一搬先留意CPU槽  重新拆装下CPU
不过你这个板30块  不尽人意呀 同行 也可以收高的的

龙华收不起价格了  一般都是15的多 ,我不想做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80  毕竟X99的身价

我要是街面店的话 没有200起不来的,在电子市场完蛋  撑死30  华强就收的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龙华收不起价格了  一般都是15的多 ,我不想做维修了

你是做批量维修的?只修板?按片算?
以你的技术  收一些坏板 修好拿去卖 都好多了
我这里同行 以前20元一片
我这个小县城的台板应该有一半过我手
自从我接手  我就把3代内存的板 提到30元一片  爱修不修
特殊板 另说  联想有一批3合1的小板 散客全部报180  同行都收80-100
我也不太想做维修了。。。
要不我们 一起 拿着螺丝刀 去流浪 去到哪里修到哪里  浪迹天涯

网友:
我分没到 到了给你补上

网友:
靠,这么高大上的机器你就收30块,人才

网友:
这里同行维修主板也都是30,散客就不一样了

网友:
图片太大不好上传的话,可以使用截图工具或者图片压缩工具,压缩后上传

网友:
虽然故障是简单 ,但x99 收30 是太少了

网友D:
30你干的不错,30块 X99 。。。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你干的不错,30块 X99 。。。

板子都2000多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