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E545上电掉电

楼主(2017-05-14):
自修的机子,一开始上电大短,后找到短路电容,去掉待机正常,用电源表打20伏上电跑到1.5A掉电,后查公共点电压只有16.5伏,一路换上下管,还是一样,后怀疑是电源表电压不够,后直接上22v,开机正常,发这贴是告诉有的朋友可能遇到我一样的问题,其实就是电源表输出不够,我用的是5A电源表,之前一直没事,就没往这方面考虑,以后长记性

网友:
有些功率高的笔记本 可以适当提高电压 降低电流使用,对于功率不够的电流表  可以这样

网友:
有些隔离保护比较严格的  超出20V 就保护了

网友A:
是你的表显示不准确  可能22V的时候刚刚是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你的表显示不准确  可能22V的时候刚刚是20V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还有使用22v的适配器的笔记本真是不多见

网友:
电压不准 跳电压就麻烦了

网友:
你是可调查电源吗?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移动电源电压准不啊

网友:
现在用22V的真的很少。。。

网友:
确定是电压不够还是主板的电压检测有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见,谢谢了!

网友:
最近很无赖,没办法

网友:
你所说的22可能有点高了吧?正常20V的就可以了

网友:
维修电源我已经更换了5个了平均3年换一个,但大多都是微调电位器坏,引起输出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