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LA-6884P 无CPU供电 修复

楼主(2017-05-14):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Y471A,丢下就走了,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开始修这台机,插上电源加电开机电流0.5左右,判断估计CPU供电出问题了,直接拆机粿板加电测量各大电感电压,表笔测到CPU供电是发现问题,无CPU供电,仔细观察CPU供电芯片95831有腐蚀进水的痕迹,

芯片引脚23脚已经发黑,打开图纸发现是VIN供电脚,

先处理腐蚀吧 ,拆下芯片刮开发黑的腐蚀表面,顺着电路看过去发现和PC937之间已经断线开路了,PC937直接飞线到23脚,图忘记拍了,飞好线装好芯片测量
无短路,粿板接电源用表笔触发,电流一路上去亮机,经过测试稳定,此机修复!!

网友:
都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这种缺电压的,只要能看懂图纸的人,一找到图纸,几乎都能绝杀

网友:
没这么简单,有些故障比较明显,看得到腐蚀等就容易些。碰到有些没CPU供电,开启信号正常,芯片供电正常的修起来就相对复杂一些,比如CPU有没有收到PCH发出的H-PWRGD信号,有调整可是很难找到元件,需要跑线路找到对应元器件,像LA-6881P测得有高电平的H_PWRGD信号到了CPU就是死活不出CPU核心供电,最后只有更换PCH才能解决,这就要靠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维修经验来完成维修。

网友:
秒杀   赚钱呀

网友:
秒杀了。我上次修这个芯片电压都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最后换U才好

网友:
太厉害了,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现在   咱们这个行业是不是淡了   最近都不忙

网友:
这机器就是风扇后面容易断线,修过几台19v 飞线都好,,,

网友:
厉害呀,楼主技术好

网友:
牛,技术还可以

网友:
楼主绝对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简单明了
学习好材料

网友:
高手啊  学习经验

网友:
看版主说的  问题  应该是秒杀

网友:
我这也有个95831  弄死不出电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