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P61上电掉电循环重启不跑码简单维修

楼主(2017-05-14):
一片盈通飞刃P61板子,客户说是开机不显示,接过来就开干吧。先打了下3.3V  5V   12V 对地阻值都正常,接着上U上内存。触发不跑码过几秒钟掉电又自动重启,不上U触发不掉电。那就先测各大供电电压吧,根据时序走测内存供电1.55V正常,VCC1_05_PCH测的1.06V正常   接着测VCC1_8_PCH电压为0V,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还没确定这个是不是VCC1_8_PCH电压,接着测左边一个MOS管S极有0.94V   D极有1.05V应该就是VCCSA电压和CPU_VTT电压,测CPU供电有1.1V正常。测了一圈没测到VCC1_8_PCH这个电压心想应该就是上图那个MOS管S极输出VCC1_8_PCH这个电压。接着跑线跑到一个运算放大器 第6脚0V   5脚OV    7脚0V,接着跑线发现5脚连了两个电阻一个电容, 经上图的测量结果,试着更换上图中的两个分压电阻,由于没有图纸不知道电阻是多大的,经电子电路计算器计算后,更换了一个8.2K和10K的电阻上去。不上U触发后1.84的电压出来了。 接着上U上内存接显示器,一路小跑亮机。 BIOS论坛有我就不上传了。最后谢谢迅维   谢谢论坛的各位师傅每天都在无私的奉献经验,使我每天都在成长。

网友:
电阻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的说,今天我也遇到一个电阻坏了的,不过是技嘉h 61

网友:
这两个分压电阻多是腐蚀了电阻不出1.8v电压,LZ还是修的不错的

网友:
电路功底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A:
这个板子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是通病吗?

应该不是吧

网友B:
修得不错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不错  加分了

找不到加分

网友:
不错 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