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不触发

楼主(2017-05-14):
机器是一个法国人的,三天前来修过的,当时是插上电后电源灯闪三下就灭掉了,待机电流是0.07也是不触发。后来拆机看到里面一个有lenovo标的芯片坏了,机主在看着我换,修好后收了200块.谁知道今天法国佬拿过来,心想怎么会反修,法国佬会说一点点普通话,就一边说一边做动作,指着电源灯说正常了,按开机没反应,有时候会行,还说问题真多。我大概也明白他说和原来故障不同了,我心想那还好,我先把键盘拆了下来,用表笔点下面的开机线,机器开起来了,反复试了几次都 正常,法国佬也就明白是键盘坏了,我就在想叫客人换键盘、不行呀法文键盘不同的。后来我问客人除了开机键用不了、别的键有没有用不了的,他说别的都可以,这样想办法改一个开关给他用吧。改的过程有点漫长、主要是把原来的开关按键盖装上去时。比较麻烦。改好完成,法国问多少钱、我就用手机按了80块。法国佬拿了一百块给我,就叫不用找钱了,叫我收下。他看到我维修的全过程这20块就算是辛苦费吧。文化水平差、各位见谅。修机器辛苦,发贴更辛苦。请各位高抬贵手加加分。

网友A:
开关按键坏了吗?你是怎么改的啊?

网友:
开关按键坏了?

网友B:
人家能意识到服务是有价值的  反观国内 很多人一看 诶呀你就换了个小片片还要80块  给你10块!

网友:
咱们军队的间谍芯片你给他植入了没有?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我想要成为你这样的技术

网友C:
恩 这样改就是开关会凸起了 不过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网友:
法国佬看的哪国片:ciya:

网友D:
下一个人拆这个机子 不知道的情况下 拆断线就完蛋

网友E:
我记得这个键盘很贵···

网友:
人家的服务费很贵,我们都是服务免费

网友F:
楼主这个开机最容易坏了,,改下可以省个键盘

网友G:
这款开关坏只有换键盘

网友H:
不过几天 绝对坏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通常都是换键盘

网友I:
这固定不住 过几天就一定会挂的  你这线飞的太邋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能意识到服务是有价值的  反观国内 很多人一看 诶呀你就换了个小片片还要80块  给你10块!

哎呀,你就安了几条小线,成本几毛钱都不到,给你5块。不用找了

网友:
大多国人的还没这方面的意识,像这种情况都会说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能意识到服务是有价值的  反观国内 很多人一看 诶呀你就换了个小片片还要80块  给你10块!

嗯,给你5块还好,说不定还让你保修,说你修不好还要浪费他来回的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这样改就是开关会凸起了 不过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不会凸起的,我把原来上面的按钮去掉一点点,和原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这个键盘很贵···

键盘很贵,主要的是法文的,和英文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开关坏只有换键盘

这不是改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过几天 绝对坏

呵呵。不一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固定不住 过几天就一定会挂的  你这线飞的太邋遢了

开关下面有胶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按键坏了吗?你是怎么改的啊?

嗯,细心看贴就会改了

网友:
正是,键盘上的开关键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一个人拆这个机子 不知道的情况下 拆断线就完蛋

不会的,线比较长,拆出来就焊一下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开机最容易坏了,,改下可以省个键盘

关键是没有这样的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开关坏只有换键盘

关键是没有这样的键盘

网友J:
还是外国人知道维修服务价值,LZ能文字说说怎么改的吗,谢谢啦

网友:
这逼格有点高啊,还法国客户。。。。。楼主在哪个城市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外国人知道维修服务价值,LZ能文字说说怎么改的吗,谢谢啦

看图纸找到开机键的3.3v正极【POWER_SW】,正极对地一下就能触发,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给客户换键盘了

网友:
技术值钱,手工也不贵,合理公道

网友:
我在赛格经常遇到外国人,有个熟客韩国大叔,也遇到过乌克兰和巴西黑人 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