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指南针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15):
打开指南针自己转 中间的十字线不在中心 换了几次指南针和陀螺仪芯片还是不行 焊盘打值正常
芯片
维修求助

网友:
那就别修了 没什么用处

网友:
查两组供电:1.8V和3V

网友:
是客户要修得 还是你自己发现的

网友(2017-06-25):
加速计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