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电脑通病总结

楼主(2017-05-15):
1 R428 侍机电流 0.18A   为南桥背后的电容损坏
2 R466开机不显示   为CP滤波大电容损坏
3 R467开机电流0.5A 不跳变  为背面的电容损坏
4 R463开机不显  为北桥芯片虚焊
5  D275开机不显  多为时钟芯片损坏
6  R26E屏轴易断
7  R463识别不到硬盘  多为南桥芯片损坏
8 R427开机一会掉电  为CPU滤波大电容坏
9 NC10 屏线易坏
10 ND10 暗屏  多为屏供电接口旁的熔断损坏
11 R518 开机不显示  多为CPU滤波大电容坏
12 R439开机不显示  内存槽坏
13 R458暗屏 多为高压损坏
14 Q45 白屏 多为显卡芯片脱焊
15  R522 键盘不能用  多为板层断线  一般断8根线
16 R23 R18 开机在LOGO死机  多为南桥滤焊或坏了
17 R23 R18 开机滚动条死机   多为北桥虚焊

网友:
楼主你成为专修三星了

网友:
不错,以后修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网友:
挺不错的,以后修三星笔记本就可以秒了

网友:
维修三星找楼主

网友:
下次借鉴一下

网友:
下次修到下借鉴一下

网友:
三星好像不出新机了?

网友:
真不错,三星的机器看到这些型号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大神,有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能用到

网友:
不错的分享,已收藏,下次碰到可以直接秒了

网友:
急忙忙的赶过来,就是缺了我的R425

网友:
可惜这些机器都基本过时了

网友:
都总结出来了  17板斧

网友:
就喜欢通病。。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太无私了

网友:
不错 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果断收藏,希望以后能用到。嘿嘿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学习了。。。。

网友:
学习到了,下次可以第一时间找通病的地方

网友:
不错不错,有碰到可以试试

网友:
收藏一下 自己能用的上就好

网友:
楼主修了多少三星的总结啊!!

网友:
还不止这些吧,我这还有很多经验没整出来看哪天有时间发表一下。

网友:
现在三星都要跨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