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1拆硬盘解id

楼主(2017-05-15):
新手解ID,感觉自己的手工还可以吧

网友:
表示还没有修过平板主板。楼主手工很好

网友:
平板主板和手机相比较还算比较大的,好搞些

网友:
硬盘拆得还过得去吧

网友:
楼主拆硬盘多少度,cpu就用胶带包住就不会爆锡?

网友:
手工控制得很到位。

网友A:
想弱弱的问一下  苹果屏板换硬盘都要重新写序列号吗   我有一次ipad4  换硬盘 直接买了个全新的 直接装上去刷机就好了   ipad修的少   还是我买的全新的写过序列好了

网友:
小伙子可以啵

网友:
楼主手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弱弱的问一下  苹果屏板换硬盘都要重新写序列号吗   我有一次ipad4  换硬盘 直接买了个全新的 直接装上去 ...

没有编程器的话,可以叫卖家帮写好,必须写好底层的

网友:
然后尼 老板

网友:
拆硬盘多少度 ,我都是打磨的

网友B(2017-06-25):
要是你不说是新手,我感觉这应该是老江湖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不说是新手,我感觉这应该是老江湖干的

确实是新手

网友:
手工很赞啊

网友C:
手工可以。换硬盘 还是直接测试加写了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工可以。换硬盘 还是直接测试加写了序列号

编程器改序列号的!

网友:
我都不剃硬盘下面的黑胶的,直接拖成低温系,焊硬盘,

网友:
只要没掉皮! 换换还是很快的! 掉皮了的话还要补半天皮就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