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3进水开机白米后重启

楼主(2017-05-15):
红米NOTE3进水开机白米后重启,经检查是IC电路故障U6303进水腐蚀导致重植或者更换

网友:
楼主你是如何判定出U6303出了问题?

网友A:
目检主板有局部进液情况,测量PWRKEY信号对地阻值正常,测量I2C信号阻值异常,主要查看I2C相关器件,发现U6303有轻微腐蚀,更换后修复!

网友:
楼主是目测发现U6303腐蚀的吧。

网友:
确实能看到腐蚀

网友B:
图纸能否分享下。双网通和全网通图纸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否分享下。双网通和全网通图纸一样吗?

CPU都不一样?图纸肯定不一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PU都不一样?图纸肯定不一样哦。

图纸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图纸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能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   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检主板有局部进液情况,测量PWRKEY信号对地阻值正常,测量I2C信号阻值异常,主要查看I2C相关器件,发现U6 ...

楼主发贴的时候一次写清楚,大家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还好看到最后知道是咋修的了

网友(2017-11-05):
全都是高手,我只想说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一个好案例就是写得有些简单了,这是供电IC吗???

网友:
全都是高手,我只想说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很牛逼,厉害了我的哥!神一般的技术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