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移动3G双卡版显示充电充不进维修实例一

楼主(2017-05-15):
红米NOTE移动3G双卡版显示充电充不进,更换尾插无效,后仔细检查充电小板,发现一个二级管已经损坏不能导通,直接拆掉并飞线解决

网友:
尾插飞线,经常要做的事情。

网友A:
是的,很多明明是通的,却还是要飞线解决

网友B:
是二极管短路了把线给烧断了,所以要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很多明明是通的,却还是要飞线解决

飞线能用得久一点,客户翘容易裂开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二极管短路了把线给烧断了,所以要飞线

不是,那二级管是保护用的。

网友C:
可以啊,看你发的贴子不少啊,生意不错吧,老板,想咨询你修手机,有哪些必备工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看你发的贴子不少啊,生意不错吧,老板,想咨询你修手机,有哪些必备工具啊

这个你可以上迅维修淘宝店咨询的,齐全一次买完。

网友:
是保护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