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R9S R9ST R9SK A57解锁屏幕锁忘记密码教你两招

楼主(2017-05-15):
本文分享一个安卓手机清除锁屏密码以及锁屏图案的几种方法和详细教程。如果锁屏密码、或者图形锁屏密码忘记了怎么办,怎么清除呢?下面小编整理了2种安卓手机清除锁屏图案密码的方法。

↓↓↓准备工作:

1.确保已经安装好手机和电脑之间的驱动。

2.确保手机已经打开了USB调试。

方法一、使用工具解决

==============================

诸如刷机精灵、卓大师都提供清除锁屏的工具。这里用刷机精灵做说明,
安装好后,打开USB调试,连接手机和电脑,打开刷机精灵,进入实用工具,点击那个“清除锁屏密码”,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

方法二没有打开USB调试怎么清楚锁屏密码、图案

==============================

如果能备份数据最好,实在没备份的话,先关机,同时按住电源键和音量下键10秒进入recovery工程模式之后——选择双清数据(清除数据和清除缓存),最后选择开机重启。这样也就去除锁屏密码了。

补充内容 (2017-5-24 14:40):
用解锁工具也行

补充内容 (2017-5-26 17:02):
我用过的一个解锁工具,工具地址http://pan.baidu.com/s/1hs65Dgo

补充内容 (2017-5-27 10:02):
这个解锁工具好用,快速解锁

补充内容 (2017-6-7 12:23):
需要帮助或有什么问题加QQ3117863681

补充内容 (2017-6-8 10:37):
工具经过测试好用,支持最新款r9s,r9spuls,r9sk,r9st,r9pulsma,r9pulstma, r9m,r9tm,r9km,A57,A57t,A37,a59s,A59M,工具地址http://pan.baidu.com/s/1hs65Dgo如果链接失效或有其他问题可以联系我

补充内容 (2017-6-19 21:34):
有问题联系QQ 3117863681

补充内容 (2017-6-20 09:22):
现在支持最新款的R11了

补充内容 (2017-7-7 13:37):
最新款的R11可以一键解锁了

补充内容 (2017-10-6 17:12):
OPPOR11解锁OPPOR9S保资料解锁了

补充内容 (2017-11-29 17:11):
OPPOR9S解锁保资料了,目前OPPO除了OPPOR11S解锁不能保资料外,其他所有机型可以保资料

补充内容 (2018-1-18 20:17):
OPPOR11全系列已经可以保资料解锁了,OPPOA57支持保资料解锁,OPPOR9S等支持保资料解锁,需要的联系微信号:jiesuo89

补充内容 (2018-1-18 20:17):
OPPOR11全系列已经可以保资料解锁了OPPOR9S等支持保资料解锁,需要的联系微信号:jiesuo89

网友A:
用过刷机大师清过,直接把平反清的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网友:
好像不只是对R9。。。安卓的都可以用。

网友:
这些方法局限性太大,不好处理。

网友:
这个太低级了,没有开启USB调试模式的话,要解屏幕锁普通办法是不行的,需要专门的刷机仪器

网友:
很简单的事

网友:
一般都是和客户沟通,清除锁屏密码,资料电话本什么的肯定丢失,同意的就双清,不同意的一般都不接。

网友:
双清就可以清楚锁屏密码。所以现在的密码除了苹果,安卓实在密码简单多了呢

网友B:
年轻,OPPOR9S没打开usb调试模式,进recovery双清是需要锁屏密码的。
小米5以上机型刷机或双清后,锁屏图形或密码是没了,请输入小米账号ID、密码,进不去系统的。

网友:
谢谢各位的经验了

网友:
这个得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系统都都进不去 怎么开USB调试?

网友:
小白教程

网友:
新款手机进入REC 需要密码的  ,好多年轻人都设置账户密码

网友:
第一种方法,手机上要多几个运行的软件;第二种方法,手机里的东西全部丢失。看别人修手机的有专用的解锁软件!有没有用过的,分享一下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之谈

网友:
一般双清都可以解决

网友:
本人从笔记本维修转行学修手机了,以后的多多学习

网友:
方法二,太扯了,进去后是没有清除数据一项的。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用解锁工具也行

网友:
请问一下双清会不会清理掉手机里面的所有数据啊 比如照片 微信 QQ里面的信息

网友:
呵呵,我们修本本的又学会了

网友:
你这个现在行不通了 就得刷机了

网友:
基本没得啥用的,连刷机都不会的人,你还指望他手机开着USB调试?

网友:
这个安卓的都可以用吧

网友:
感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不错 挺好用的

网友:
想问一下  没有USB调试怎么高

网友:
有些驱动都没有的 怎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年轻,OPPOR9S没打开usb调试模式,进recovery双清是需要锁屏密码的。
小米5以上机型刷机或双清后,锁屏图 ...

还是你有点经验。。

网友:
这个太低级了,低端手机可以,流行的某些型号手机进REC也要屏幕密码。要解屏幕锁普通办法是不行的,需要专门的工具

网友:
直接刷解锁包就可以

网友:
厉害,双清能好

网友:
新款的此法已经不能用了,账户一旦绑定是禁止你进入RE模式双清的!这种情况就按砖机处理比较好,有些机型还需自己做个工程线来深度刷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刷机大师清过,直接把平反清的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OPPO的可以下载解锁工具http://pan.baidu.com/s/1qYM4JjY,可以解屏幕锁和帐户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刷机大师清过,直接把平反清的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http://pan.baidu.com/s/1qYM4JjY这是解锁工具地址

网友:
http://pan.baidu.com/s/1qYM4JjY 这是OPPO解锁工具地址

网友:
都进不去系统怎么开USB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刷机大师清过,直接把平反清的连系统都进不去了
OPPO解锁工具 http://pan.baidu.com/s/1qYM4JjY

网友:
加分呵,,,,,,,,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