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移动3G双卡版显示充电充不进维修实例二

楼主(2017-05-15):
红米NOTE移动3G双卡版显示充电充不进,更换尾插无效尾插排线无断线,无进水,拆开主板屏蔽罩重植20脚充电IC直接OK!

网友A:
楼主是加焊吗

网友:
拆下重新植锡

网友:
楼主修手机多长时间了,技术流弊啊

网友:
重植的。重植比加焊更加的好,我感觉。

网友:
摔过吧,不然这种小芯片很少会虚焊啊。

网友B:
佩服楼主的精神,国产机没图纸什么还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佩服楼主的精神,国产机没图纸什么还能搞

安卓机其实很好修的,比苹果简单多了、

网友:
我就是喜欢看安卓维修,毕竟资料少,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国产机修得很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加焊吗

这个应该不用,这种小BGA芯片加焊油推一下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