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掉电

楼主(2017-05-15):
修到一台联想B545一体机,开机显示完LOGO就掉电,再按开关重复掉。判断是电源的问题,型号是HKF2002-32。把电源跟主板断开直接短接绿色开机线,风扇转个十秒钟就停转,再过两三秒又转起来,如此反复,这更加确定是电源的问题。如是拆开电源,检查了一遍也没有看到哪里不正常,只发现辅助电源芯片TNY277,以前修过的电源这个芯片坏得多,如是找了一个TNY278替换,结果不掉电了。问了一个同行说有可能是芯片开路了。

网友:
碰到过好几台电源坏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个批量问题,我以前在客服经常换这个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坏的很多我也遇到过几台

网友:
可以在可调电源接条线出来试试

网友:
这个一体机修过,但是楼主这个电源坏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涨知识了  我一般就直接更换的  没想过芯片

网友:
已经加分了   说出了 电源坏 也同时给出了电源坏的具体芯片

网友:
现在手上有台B4655,也是掉电,掉电之后电源指示灯亮,但是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显卡,南桥都重新焊接了,没一点效果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有大多数人去修主板 我也遇到一回 去修主板 最后换的电源 电源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