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poweredge t130

楼主(2017-05-15):
dell poweredge t130 服务器装系统鼠标键盘不能用应该是没有驱动 兄弟们有没有驱动啊 (不是ghost版的)ISO文件 还没有ps-2接口
键盘不能用

网友:
ps/2本身自带的,一般不需要驱动的

网友:
你去戴尔官网看看有没有类似的驱动可以下载,再考到这机器上安装上

网友:
没搞过服务器 应该不太好搞

网友:
这个需要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