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4G双卡版触摸屏失灵,换屏无效

楼主(2017-05-15):
红米NOTE 4G双卡版触摸屏失灵,换屏无效,查主板触摸屏座子2脚误2.8V供电,其它1.7V正常,飞线解决! 图片是借的,抱歉,当时没有拍照!!

网友A:
有图纸?貌似安卓手机没图纸

网友B:
上面的短接方法和下面的短接线路不一样啊

网友C:
是不同,但是线路是通的,我只是告诉大家有两种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貌似安卓手机没图纸

安卓机图纸也有,只不过少,大部分高端机还是都有图纸的,比如VIVO,,OPPO,小米的淘宝上都能买到图纸

网友:
是不是板子存在断线?

网友C:
主要是因为此类主板小电容容易对地短路,所以直接导致无2.8V触摸屏供电

网友D:
电容坏 直接扣掉就是了  干嘛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同,但是线路是通的,我只是告诉大家有两种接法!

线路是通的,就买必要飞线了,这样多麻烦啊

网友E:
现在的手机BGA封装芯片用一般的风枪就可以拆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短接方法和下面的短接线路不一样啊

眼力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因为此类主板小电容容易对地短路,所以直接导致无2.8V触摸屏供电

那不用把小电容干掉吗?

网友:
楼主第二张图打马赛克,难道图是别人的。。。

网友:
这个手机的四脚供电管容易坏,一般先量触摸座的对地阻值基本是那个小方块的问题,从其他机的摄像头座旁边拆一个装上就好

网友:
刚好碰到一个相同故障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楼主的贴不够严谨,大家都有疑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坏 直接扣掉就是了  干嘛要短接

哈哈,修手机的和我们修电脑的想法不一样

网友:
测试点借电,以后缺少电,也可以这样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手机BGA封装芯片用一般的风枪就可以拆装了吗?

可以,现在所有的手机芯片都是可以用风枪拆装的,关键看手工

网友(2017-06-14):
安卓手机的图纸真的好难找的,希望楼主能公开这个图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