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电容带坏一个苹果

楼主(2017-05-15):
待机电流0.02,触发上电,没有反应。小绿灯不亮。测PM_PWRBTN_L信号电压0V,按开关没有反应。
测开机信号SMC_ONOFF_L电压3.4v,对地短接有高低跳变。由此看来不是EC本身的问题就是EC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测EC的待机供电VBAT有3.48v,正常。
EC的复位电压正常。
示波器测EC 的时钟,发现问题。没有波型,只有水平直线一条。C5010的 1脚,电压为1V水平直线。C5011的 1脚,电压为0.8v的水平直线。
刚听船长讲过,在刚一插电的时候,EC时钟会有一瞬间波形,用于EC读取程序并配置脚位,然后波形停止,直到触发上电以后才会有持续的波形输出。反复断电插电,始终没有看到波形。逐一代换12M晶振, C5011 ,C5010校正电容。当换到电容C5011时,期待已久的波形终于出来。
装机上电,一切正常。
写贴纯为锻炼自己,水平有限,如有错误,谨听指教。

网友:
楼主真的思路清晰66666666

网友:
楼主厉害 思路清晰 技术杠杠的  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真历害,学习了

网友:
你应该感谢那个电容,那可是你的衣食父母啊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真牛!

网友:
好厉害的老司机

网友A:
厉害,看来理论也很重要,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这个电容很贵的

网友B:
意思是只是电容坏了?晶振和ec没坏是吧?

网友:
苹果主板我看见就晕,别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看来理论也很重要,学习了,加分

     理论确实很重要,理论就是咱脚下踩的大山,理论越好站的越高,看问题看得就越透切,理论还可以指导实践少走弯路。所以还的努力学习

网友:
有个示波器还是好的,不过我也只限于打打波波。。。

网友:
是啊,这个故障如果只用万用表我估计的悲催了。刷bios 换EC。。。。。哎,秒杀是不可能了。有波波 就是好

网友C: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可惜用不起示波器。

网友:
苹果坏电容倒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只是电容坏了?晶振和ec没坏是吧?

可以确定就是电容,晶振和EC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可惜用不起示波器。

第一示波器用电焊机换的,只有20M,模拟的。.第二个示波器网上淘的,800多点 LG模拟的,后来就有数字的了,慢慢来,什么都会有的。

网友:
这思路好啊,这个电容倒是坏的少,做故障用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