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17可以用什么代换?28PIN的,CPU供电芯片

楼主(2017-05-15):
这个芯片有图纸吗?找了好久没找到,另外说这个可以用什么代换?感觉像是ISL6314的阉割版

网友A:
尽量原值代换吧,淘宝上看看这芯片售价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尽量原值代换吧,淘宝上看看这芯片售价是多少。

版主有这芯片的资料吗?找半天连官网上都没有,主要现在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没有脚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这芯片的资料吗?找半天连官网上都没有,主要现在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没有脚位图

我也没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直是很冷门的一款。貌似用的比较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有,这个电源管理芯片一直是很冷门的一款。貌似用的比较的少。

是啊,竟然官网都没有,很郁闷,难得有个官网能看DATASHEET的

网友:
找到了,UP6117BQJH,应该是UP6117通用的吧,是华硕的点位图里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