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cm1525 通病 主板M4A785D-M 排阻822捣鬼

楼主(2017-05-15):
主板型号修过3块了     直接捡钱

就是跳线帽上边822问题  换了就好

网友:
请问是啥毛病呢

网友A:
这主板啥问题换阻822

网友B:
没修之前是什么故障?

网友:
值得分享华硕板子都是822坏的多 ,现在新款板子没有822这个料了。

网友:
楼主出来讲一下撒。修之前是什么现像

网友:
原本啥问题。。。

网友C:
楼主怎么没有标出来排阻的具体位置啊,标出来加权限,方便大家以后看,

网友:
原本是什么问题?都知道华硕822爱坏,但是没有原来的问题,那这帖子发出来又有什么参考价值?

网友:
通病是通病 也得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插电风扇转一下  开机正常     再关机    点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之前是什么故障?

通电第一次可以开机    关机再开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没有标出来排阻的具体位置啊,标出来加权限,方便大家以后看,

开关排针边有个跳线帽      就跳线帽边那个

网友D:
第一次自动触发。第二次就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自动触发。第二次就不触发?

插电 风扇转一下停   点开关可以开机    关机再开就没有反应了·~~开关排针也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啥问题换阻822

应该是不跑码,COMS电路影响

网友:
都是维修得到的经验

网友:
学习了,应该把问题一并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