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开机红屏重启和使用中蓝屏重启维修

楼主(2017-05-15):
自己没有拍红屏照片,网上找的借用下
前两天同行拿过来一台开机红屏重启的5S,说是摔过才这样的,很少接触维修5S机子,所以查了很多资料了解红屏原因,再仔细查看图纸电路后开动修机,因为是二修机,常见的U2看着已经做过,Q2也被短接了,先把U2拆下打焊盘阻值一切正常,换U2无果,故障依旧,再查所有I2C总线相关线路和电阻,一切都正常,包括逻辑码片外围的电阻对地值和电压都正常,查的资料说这样的机器刷机报错9和14的多,也有部分报错4013,那就刷机看看,联机能看见序列号,能进恢复模式,能进DFU,好像一切都挺正常的,刷机不出进度条就报错4013,心里突然凉嗖嗖的,不管怎样死马当活马医了,做好拆U拆硬盘的准备,给客户报风险说修完可能连白苹果红屏重启都看不到,客户同意
马上先把硬盘拆下,直接再刷机试试,发现刷机能出进度条了,报错40,一下子精神就来了,基本可以判定是硬盘问题导致了,为了验证我的想法,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硬盘过来装上试试,刷机顺利通过开机,不过不用想也知道激活不了,至此故障位置确认完毕,应该是硬盘底层资料问题导致的开机红屏重启,把旧硬盘放测试架做底层修复装机刷遍机成功开机激活收钱,不过我还是挺纳闷怎么摔会把底层资料摔出问题,有大神帮忙解答下吗?

自己没有拍蓝屏照片,网上找的借用下
修完上面那台红屏的机子,积累了一些经验,想到自己家里有块朋友放着不要的5S板子,有时会蓝屏重启的,拿过来就开修,因为蓝屏有些是U2导致的,如果U2有问题会影响机子充电,所以先试试充电,插数据线显示充电,不过充多久都不进电,而且电量显示不准,每次开机显示的电量都不一样,感觉很有可能是U2了,就把U2拆下打焊盘对地值一切正常,换个U2故障依旧,这种蓝屏我是开录像试的,一般不到两分钟就会蓝屏重启了,换完U2无果查查逻辑码片外围电阻都正常,思考了下也有可能是机子充电电路问题导致的,还是决定先把充电电路修好再看看蓝屏有没有修复,因为是假充电的,所以先测电池座子对地值,一下子就发现电池电压检测脚BATTERY_SWI对地值无穷大,明显开路了,把图纸打开看看这条线路有什么相关元件,一下看到有个FL12电感把电池电压检测脚和CPU相连,那就先检查这个电感,从板子上找到这个电感所在位置,发现电感已经被拆除了,而且焊点弄的很饱满
先不管它,测量电感焊盘一端和电池电压检测脚相连,一端对地值正常,从其他板子上拆了一个装上试机(这个电感应该是可以短接的,但是本着存在即合理的原则还是拆件装上),充电和蓝屏问题一块修复了,这就是因为电池电压检测SWI开路造成的假充电和有时蓝屏重启的,而且看样子是人为做的故障,如果电感自己脱落焊盘应该不是这样饱满的

你°我,他? + 2 隔壁老王666

网友:
第一时间来了

网友:
隔壁老王666

网友A:
楼主手工很好嘛。修得不错。已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工很好嘛。修得不错。已加分。

凑合吧,版主没看见你加的分啊

网友C:
估计是硬盘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硬盘虚焊了吧

不是虚焊,原机硬盘拆下来补焊过一个样

网友D:
摔都能吧硬盘底层资料摔出问题?这真是匪夷所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摔都能吧硬盘底层资料摔出问题?这真是匪夷所思。

我也是挺纳闷的,也有可能是前面修的人也刷过机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挺纳闷的,也有可能是前面修的人也刷过机刷坏了?

估计刷坏过更可信,摔都能吧资料摔烂了,那就真感觉好神奇。

网友E:
上家不知道修什么故障把检测脚电感给干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凑合吧,版主没看见你加的分啊

昨晚论坛很卡,点半天不出来。没加上。已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家不知道修什么故障把检测脚电感给干了下来?

很平整,估计是焊出来的。

网友F:
手机不装硬盘能开机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机不装硬盘能开机吗  楼主?

开不了,但是能联机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我用手机的,加不了分,顶上,加油,永钦

网友(2017-06-25):
硬盘很蓝屏也很多的。硬盘内部资料损坏什么的都会出这样问题。你想想WINDOWS系统你去C盘删个文件就进不了系统了。一样啊。

网友:
楼主太牛了, 很多都看不懂,我也在换U2,拆了装不上去了

网友:
楼主高技术,谢谢分享。以为搞下蓝屏ic就好

网友:
高手,来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7-08-11):
看看牛比不?我想看看楼主如此惊人

网友G(2017-12-02):
我现在有个5s 刷机报错4013 红屏,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呀。
yongqin0525
有可能是硬盘底层问题,但也得检查一下其他的,先易后难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有个5s 刷机报错4013 红屏,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呀。
有可能是硬盘底层问题,但也得检查一下其他的,先易后难

网友:
问一下楼主,用的是什么夹具,能告诉一下吗?谢谢

网友:
级分够了还是下载不了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硬盘内部资料损坏什么的都会出这样问题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