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5-15):
联想Z370独立I3 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有时用10多分钟就掉电,在时进系统桌面就掉电,散热没问题,刷过BIOS一样掉电,求助中

网友:
有些是CPU问题  查查供电吧

网友:
刷个新版EC试试

网友:
搜索金币搜索金币

网友:
把显卡换了看下呢 这机子显卡容易坏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是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刷下BIOS 加焊显卡

网友:
换CPU试试,有时U坏了也这样

网友:
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
温度 多少 说下

网友:
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
看看供电啊 应该哪有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不是有大电容 啊??

网友:
查下供电了

网友:
上次修过是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