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1-i7 D1报错并掉电

楼主(2017-05-15):
机械师M511-i7 D1
故障:开机报错,滴      滴       滴       两个灯同事闪然后掉电
先看板子

维修过程:
先在论坛搜看有没有经验贴看都一个一样故障的,说是刷BIOS好的,还发了BIOS我也下载刷了没解决我的问题于是就拆机维修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4048-1-1.html
拆机一看,RTCRST#的RT延时电阻被腐蚀,找了个电阻换上去以为是好了就装机,结果还是这样,一万个  草   泥     马   还好这个机子不难拆。最后发现PR27腐蚀了,找到图纸搜索PR27发现是独显供电NV_VDD的PWM芯片的TON(频率设定)。想想这下真正的找到问题了。这是个0欧电阻直接一坨锡搭过去OK

亮机OK不再有报警,也不会掉电了

网友A:
这板就是独显不好,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就是独显不好,就会掉电

嗯,我是第一次修这机子,不过一下修三台一样的机子

网友B:
加分了 有些故障 搜索论坛出来的不一定适用自己的板子

更多的需要自己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有些故障 搜索论坛出来的不一定适用自己的板子

更多的需要自己去维修

是的,一般只是习惯了看有没有一样的问题一样的解决方案,这样可以更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