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液晶电视42E361W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5-15):
上门维修一台创维液晶电视42E361W,开机指示灯不亮,开盖检查保险没断,无电压输出,有300V,查三极管整流管无短路,取板回家找到电路,检查IC1 FAN6863,5脚8V,正常应该是20v,检查5脚对地不短路,断开5脚供电,电压无变化,检查供电二极管正常,只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了,取下电容已经无容量了,换下电容4.7uf,开机电压出来了,12v24v正常开机声图出现,这个电容离散热片有点近,估计是长期工作被烤干了,换的电容不剪脚离远点。

网友:
分析的很对修的不错

网友:
有一些就是这样           时间长了 发热

网友(2018-02-22):
芯片供电脚电容不良,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2018-04-29):
学习了 谢谢   家电学徒    棒棒棒棒吧

网友:
是的, 这个电容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