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英雄联盟的朋友 来

楼主(2017-05-15):
为什么我的电脑玩LOL掉桢  玩GTA5高画质都不卡  难道LOL比gta5的配置要求都要高?
电脑配置   cpu  L5420   主板  G41   内存8G   显卡 750ti   为什么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是假卡,是用GF8600改的

网友B:
显卡 还不错,主板有点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显卡是假卡,是用GF8600改的

显卡不是假的  不然怎么带得动GTA5  我玩其他游戏都行  就是玩lol 掉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 还不错,主板有点差了,,,,

都是为了CPU0-0

网友C:
把G41的主板更换成服务器的771主板就快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G41的主板更换成服务器的771主板就快很多了

771支持两根单根4g 1333的吧?

网友:
机器老了,G41得有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