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脑维修

楼主(2017-05-15):
一体机电脑屏幕图像偏移,如何修复?求助!

网友:
补充:一体机电脑屏幕图像偏移,调分辨率也不能修复,可能是屏电路故障,如何修复?求助!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呢?

网友:
AUTO或RESET一下?

网友A:
一体机电脑,没有AUTO键。

网友:
上张图,开机进BIOs,图像是否正常

网友:
上个图看看什么样的

网友:
不好意思,电脑现在不在身边,无法上图。进bios后,屏幕显示还是向右偏移的。进win7,显示向右和向下偏移。看不到任务栏。

网友:
有的山寨一体机,其实就是一个主板加一个显示器通用板,这样可以在通用板这想办法调整了,但如果是品牌机的话,那就没有调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电脑,没有AUTO键。

MENU也没有吗?
进去后,找到RST一下就行了。
不行,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先拆开,按下AUTO键,应该可以,不行的话拆屏下来,用通用板点下看

网友:
我先点一下屏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是否要刷mcu?

网友:
是山寨一体机

网友:
显示器本身也可以调分辨率的  条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