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移动硬盘不认盘求助?

楼主(2017-05-15):
如图  就是硬盘识别不到  电脑右下角有U盘识别到的图标 但是看不到分区  PE进不去 会卡在正在识别硬盘分区的画面

由于是USB3.0一体盘   不知道该如何弄

有遇到过的大神么?是坏道引起的还是? 求解惑

网友A:
看你的图像是驱动问题呢,是不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3.0驱动,再看看磁盘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认到未知盘符,

网友B:
PE都进不去 。。。可能是硬盘有严重坏道了吧? 用MHDD检测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像是驱动问题呢,是不是你的电脑没有安装3.0驱动,再看看磁盘管理器里面有没有认到未知盘符,

谢谢回复  这个不是驱动  跟驱动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都进不去 。。。可能是硬盘有严重坏道了吧? 用MHDD检测下试试。

谢谢回复 这个是一体盘 没有SATA接口   看来小弟你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我今天问了专家 说了磁头坏了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专家靠谱不???

网友:
进PE卡 基本是磁头坏

网友:
如果你不打算保修这块硬盘,那么可以通过飞线的方式,将USB接口改为SATA,这样就可以对硬盘进行检测,或者固件操作了。飞线方法,可以到论坛搜索相关技术贴或百度。

网友:
上传一个WD硬盘USB接口转SATA接口的图吧,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WD移动硬盘USB接口改SATA

网友:
引用 网友C:
WD移动硬盘USB接口改SATA

谢谢这个兄弟  有空我去看看 目前硬盘还在我手里面

网友:
PE都进不去 。。。可能是硬盘有严重坏道了吧? 用MHDD检测下试试

网友:
这么多热心大侠!给个赞!小菜围观。

网友:
这个应该没问题,更新下驱动,我的这个驱动不用管他盘符也能出来,开始我以为我的坏了,结果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