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手机刷机解锁讨论区

楼主(2017-05-15):
华MATE8解锁
mate

网友:
华为解锁直接刷机不行吗 可以连接电脑的话 可以借用软件来pojie 我试过

网友:
解什么锁?屏幕锁直接三键强刷模式,在关机音量上加开机键就有recovery模式双清(进recovery模式得多试几次,),账户锁得用软件。

网友:
三键强刷模式进一次就行了

网友:
BL锁 屏幕锁 账户锁 说清楚啊

网友:
刷机能报资料吗、

网友:
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要怎么解呢,

网友:
直接刷机不可以吗

网友:
刷机试试看

网友:
开机密码吗
?

网友:
还是什么??????

网友:
双清就行了

网友:
新型号的机就官解吧…… 花点小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