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5 LA-8681P 无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7-05-15):
拆机后,发现充电芯片附近有些发霉。用洗板水清洗后,接电源,此机待机0.0012,待机电流偏小,实测P2有19V.....P3没有电压,即公共点没有电压。注:这机子在《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也讲解到保护隔离电路。

要使PQ302导通,G极电压必须低于14V 测PQ302 G极18.5V不正常

此电压由PQ308和PQ307B中任意一个导通即可形成分压,才能低于14V
PQ308控制信号是 BATT_OUT,此信号是有待机电压才会有这个信号,忽略

PQ307B的由PACIN ACON ACOFF三个,只有PACIN在待机有“实际控制权”

PACIN 由PQ24727转换产生,当查到ACDET时发现没有电压,这个电压由PR314和PR317分压而来,在板上测感觉没问题
拆下测量PR314无阻值,

找料板换上,ACDET电压出来了,公共点电压有了,开机亮机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

网友:
很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

网友:
时序的重要性。。

网友:
加分了 典型仁宝点火回路维修

网友:
典型的仁宝点火回路,不过这故障好修,有些则会把人绕晕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东西我修一次 望一次的。。卧槽!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过ACDET有2.9v电压  不知哪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