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R2.0跑03掉电,BIOS芯片坏

楼主(2017-05-15):
故障现象:跑03掉电,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之前换过电源,用了两天就又开不了机了 ,风扇转一下就停。
  换电源试,还是03掉电,第一怀疑对象BIOS,刷 了三个BIOS,有一个循环跑15,然后55不动了,另外两个还是一样情况。
  下个图纸查了半天然并卵,没思路。不知道怎么想的,随便料板上找了一个相同容量的芯片刷程序换上居然跑过内存了,
  原芯片能刷进去程序 ,居然会芯片坏了 ,想不通!

附上程序:

网友:
原板子的BIOS芯片应该是带OTP功能的吧。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  不过是1.1的      是BOSS 问题吗?

网友(2017-07-29):
这要是我修的肯定不会怀疑是BIOS芯片坏,然后方向错误,最后不了了之

网友(2017-09-16):
换了芯片  刷了BIOS不跑码

网友(2018-08-20):
这个会不会开机慢什么的

网友(2018-10-13):
BIOS亮机慢。。。。。。。。。。。。。。。

网友(2019-09-22):
我也有一片,试试看

网友(2021-10-27):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点亮了~但我的卡在开机画面了~

网友(2024-04-08):
正好有相同的板子,下载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