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寨主主板不开机,开机脚3.3V正常,复位脚几十伏???

楼主(2017-05-15):
一山寨主主板不开机,开机脚3.3V正常,复位脚几十伏???那来这么高的电压,比12V还要高几倍。那位大神解析一下。

网友:
这谁能解释?不开机的先测量下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必要时候考虑要不要换桥。

网友A:
不可能几十伏吧,这真没见过,开关电源下来都才12V,先排除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几十伏吧,这真没见过,开关电源下来都才12V,先排除电源有没有问题吧。

我也觉得不可能,但量时就那么大

网友:
几十V?你确定表是好的?

网友B:
LZ   你不会没有看小数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不会没有看小数点吧

怎么会呢,。。。。。

网友:
不可能的吧    换个表测看

网友:
uc头条:震惊!山寨主板竟暗藏宇宙黑科技,科学家称可能引发能量守恒定律的危机!
cctv10:12v直流电自行升压,劣质主板暗藏杀机,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迅维某技术员揭秘:他发现了破表测不准原理。

网友:
你接地正常吗

网友:
上图看看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他没接地,

网友:
不是没有可能,pwm电路如果坏半边,就有可能变成升压电路,我修一台笔记本碰到过,公共点电压35v,结果是充电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