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h61m-s2-b3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17-05-15):
一块ga -h61m-s2-b3开机反复重启,量各大电压,也是时大时小。电压不稳,怎么会这样呢
重启

网友:
按上电时序,从内存供电开始,一步一步的来,看看那个电压不稳。电压瞬间测量不到准确值正常,毕竟万用表精度摆在这里。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我也有跟你一样的主板 排除通病 ,放弃维修了

网友:
修掉电的板子要有耐心,表笔戳住测量点,点触发 看瞬间的电压有没有跳变就ok

网友:
可能少了电压

网友:
奶奶的我也遇到个,出LOGO了重启

网友:
我的也是CPU电压,内存,总线都出了

网友:
碰到两块了,都是技佳,一样的故障,不知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