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 不出cpu供电 已修好

楼主(2017-05-15):
今天收到客户发来的z400一台 客户说主板用段时间掉电 有时不显示 拆机拔掉电池 插上可调电源上电1.2-1.05不动了 果断刷bios 效果依旧 拆出裸板上电0.24 看来供电不足 白下BIOS了 查了下没有cpu和显卡供电 下载图纸 查了下cpu供电条件发现+5vs 3.6v明显偏低+5vs由U38转换来的  susp为低电平q110不导通 +vsb 19v 经过r646剩下9v在经过r640剩下3.7v 明显不对 电阻阻值正常 剩下的只有电容C726漏电或u38自身问题 经验告诉我换U38果断焕之 上电刷刷的 接屏亮机 此机修复

网友:
下次可以附上图纸便于分析阅读

网友:
仁宝的好像转换电压特别容易出问题,特别是进水机

网友:
很多二级电压不足导致没有CPU供电,但其他供电都有

网友:
你的经验很准

网友:
二级转换电路问题 导致的问题

网友:
二级电压不足没有CPU供电

网友:
喜欢仁宝的电路设计,这里很爱坏,进水也爱坏这里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嗯     思路奶清楚     加上图纸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一下子就找到病根了。

网友:
2级供电不出好修

网友:
楼主你的经验很准 经验丰富 一看就是大神

网友:
转换电压出问题

网友:
感觉 你省略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