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开机显示了。马上又自动重启刷过BIOS了不懂对不对听说这个型号的BIOS很难找

楼主(2017-05-15):
(无正文)

网友A:
请问大家有什么案例吗?

网友:
直接按照版号搜索就好 论坛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有什么案例吗?

有些案列不一定适用你的点电脑 具体自己分析下吧  看看触发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
这机器好像找不到启动就会一直重启

网友C:
不要舍不得花钱   淘宝上买一个试一下不就好了
排除掉bios就可以再查别的地方

网友D:
没装硬盘是会不断重启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

网友:
故障已解决,问题是刷了BIOS后,试机 要安装硬盘。不然就是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装硬盘是会不断重启的,你可以看看是不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

故障已解决,问题是刷了BIOS后,试机 要安装硬盘。不然就是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舍不得花钱   淘宝上买一个试一下不就好了
排除掉bios就可以再查别的地方

故障已解决,问题是刷了BIOS后,试机 要安装硬盘。不然就是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案列不一定适用你的点电脑 具体自己分析下吧  看看触发线路是否正常

故障已解决,问题是刷了BIOS后,试机 要安装硬盘。不然就是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已解决,问题是刷了BIOS后,试机 要安装硬盘。不然就是出现,自动重启的问题

这个你都不懂啊?呵呵呵!

现在很多新机器,不装硬盘就不断重启的.

网友:
可以直接某宝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