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解账户锁救砖

楼主(2017-05-15):
因为自己有解锁软件了,但给那些没有解锁软件或者不知道的朋友分享下,毕竟自己以前找资料很不容易,只想让兄弟们少走弯路。
链接:http://pan.baidu.com/s/1kUJFTlH 密码:1m8s
这个好像没有内置软件的好资料,可能刷完机有个工程模式图标,长按关闭即可,记得好用加分鼓励哟!!!

网友:
不好意思没说型号是VIVO  X6A,其他版本不要尝试!

网友:
正好需要 刚刚接到个机器用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A:
多点这样的资料就好了,好讨厌捆绑的垃圾软件一大堆

网友:
谢谢了  刚好需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收藏备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解锁软件啊,能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解锁软件啊,能分享下吗

不能做广告,自己搜吧。

网友:
VIVO所有的机器都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点这样的资料就好了,好讨厌捆绑的垃圾软件一大堆

可以自己把包拆开去除软件再打包刷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自己把包拆开去除软件再打包刷机的

只有mtk可以吧,其他的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mtk可以吧,其他的不行吧。

国产全机型都可以,三星应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