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12 27寸一体机

楼主(2017-05-15):
原来顾客拿过来是可以开机 白屏 进不了系统 或者进苹果系统一半就白屏。。。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也不好加焊··我拆下显卡加焊了下,装机开机··进系统里··本来高高兴兴的···把后面的东西装好··等都装好 吗的 开机不显示了···就俩个灯 也没有苹果DUANG的声音了··后面重置了显卡 换了显卡都不行···现在求助了··开机主板灯就俩个 拔掉内存会 嘟嘟嘟

网友:
是不是主板被你碰掉件了,,,,,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查下你拆装中有没有碰掉原件的

网友:
过了内存   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显卡上  看有没有那个原件丢失
还有考虑下新的显卡也有可能不好   之前换过苹果一体机的显卡
就不能显示到滚动条才出现画面  个人经验楼主产考一下

网友:
问题还在显卡,继续慢慢搞显卡,先目测有没有撞件什么的外观问题再植球把

网友:
这个是独立显卡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