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不值一提”的短路维修

楼主(2017-05-15):
     机器:联想
     板号:NM-A231
     故障:大短路
     维修: 先上几幅高清图给大家看下,说到这个故障想必大家都觉得不值一提,事实确实如此吗?
      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换了个保护隔离的管子和显卡供电芯片的上管还是没有公共点电压,但是断开显卡供电的电感后公共点 的电压就正常了。那说明上管的击穿很可能把芯片烧了,隔天订货到了换上公共点电压是正常了,可是独立显卡电压没有,经常电压都正常。顺便问下这个芯片有19V的电压吗 这个时候有很多想法从脑海中划过,却迟迟不敢下手,因为我怕搞大了连交换不了的话单购就贵了。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东西 我原先的想法是把独显去掉刷个集成的BIOS上去,结果发现不行。可是当我再次把独立显卡19V电感装上去的时候发现电压出来了。原来是BIOS问题也会导致没有独立显卡供电,这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神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274-1-1.html我独立显卡的主板刷的是集成的也正常。

网友:
大短路还顺带坏BIOS啊

网友:
今天来一个不开机  内存坏了  换内存可以开机也能正常使用 可是开机风扇就狂转 BIOS也清零过 还是不行  不知道什么问题  客户说坏之前好好的

网友:
现在BIOS功能太强大了,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和你解释  可惜我不是大神

网友:
BIOS跟灵魂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