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开机报警,应该是检测不过内存,换过多条内存,刷过BIOS 求解 。

楼主(2017-05-15):
联想X200,开机报警,应该是检测不过内存,换过多条内存,刷过BIOS 求解 。

网友:
不过内存 要测下基本条件吧  看看有没断线

网友:
查查SPD总线把

网友:
一般我都先刷bios都可以處理的好

网友:
对 ,查条件

网友:
楼主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网上好像有资料

网友:
报警?报警几声?先看主板外观,看有没有腐蚀断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