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0不显示

楼主(2017-05-15):
联想G400一台,开机不显示,电流1A左右,电流表指针在0.9和1.2左右摆动。刷BIOS解决,向这类故障如果没有进过水刷bios基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已经修好N台

网友:
以前都是焊焊焊 现在就是刷刷刷

网友:
这款机算是通病吧

网友:
现在都是先刷BIOS再查其他地方了

网友:
这款机型,通病了

网友:
我的开机0.83   刷了几个BIOS也没好

网友:
新型机器。bios坏的不少

网友:
这个机子BIOS坏的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