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X205TA更新W8 W10后触摸和键盘失灵

楼主(2017-05-15):
华硕X205TA系统里更新W8 W10后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更新后的驱动不全导致的,只需在重新装一下驱动就可以了,驱动太大上传不了,华硕官网下载即可

网友:
这个机的硬盘好像是emmc的

网友A:
怎么意思?这个是系统之后还是驱动之后

网友:
把系统里的快速启动取消了试下

网友:
没碰到过,观察

网友B:
  系统问题吧 触摸板 WIN8 以上都支持

网友:
借你这个标题,说一个我遇到的问题,ASUS有些机型是不能改win7的,改win7后触摸板不能用,asus官方给出的结论是不提供win7的驱动

网友:
主板有问题

支持 反对

网友:
现在的ASUS基本上都是不支持WIN7的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好的 记住了  兄弟

网友:
现在比较新的机子是不好装系统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台电平板装了WIN10触摸不能使用 准备等下更新下驱动试试  用的普通的GHOST win10 镜像 不是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意思?这个是系统之后还是驱动之后

系统之后重新装一下,然后重起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吧 触摸板 WIN8 以上都支持

不是系统问题少个驱动

网友:
学习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好的 受教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触摸板 WIN8 以上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