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S400改装Win 7官网可用驱动

楼主(2017-05-15):
关于系统安装
个人测试用的是Win7 64位旗舰版,直接在原厂Win 8系统下挂镜像运行SETUP.EXE安装到D盘组成的双系统,硬盘上的分区结构没有动。个人也推荐这种方式,好处是原厂自带的系统还原功能不会失效,而且WIN7和WIN8可以随意切换。
如果把原来的WIN8格掉只安WIN7也可以,不过必须改BIOS选项,修改方法参考我之前的帖子。而且最关键的是,硬盘原来的分区格式是GPT的,安装win7时必须全盘格式化了转成MBR才能安装。(查了一下,貌似WIN7 64位可以支持UEFI启动在GPT上安装,但我试了没有成功,求高手验证)
下面我试过的官网驱动和下载地址:(本人验证成功,机器可以稳定运行。但不能保证每个人的机器都可以100%稳定运行,仅供有需要的本友参考,出现问题本人不负责哦)undefined
驱动名称

版本号
下载地址
主板
V9.3.0.1021
声卡
V6.0.10.1400 /V6.0.1.6809
显卡
V9.17.10.2875.01
有线网卡
V2.1.0.7
无线网卡
V10.0.0.221
快捷键驱动
V1.0.0026
读卡器
V3.9.145.62246
触摸板
V1.0.36
Intel® Dynamic Platform and Thermal Framework Drive
V6.0.5.1080
Keyboard Device Filter Utility
V1.0.0.5
USB3.0驱动
V1.0.5.235
以上驱动安装好了之后,设备管理器内无叹号设备,触控屏正常使用,USB3.0正常。有需要的可以试试看。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  大神忽喷   这只是个人的经验  不代表是完全对的  用过好用的修友加点分呗  谢谢

网友:
官网可有?

网友A:
win7是可以装在GPT硬盘上 要用BCDBOOT修复esp引导 ,去年只弄过一次,大多忘记了。

网友B:
你的连接打开这种情况是啥问题?

网友:
回复换金币

网友C:
这本子目前为止 还没装过winds7

网友:
这些、就是官网中挑选出来的  我都试过的   可以用的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是可以装在GPT硬盘上 要用BCDBOOT修复esp引导 ,去年只弄过一次,大多忘记了。

这种我倒是没有试过

网友:
系统问题一般都好解决吧,除了一些最新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连接打开这种情况是啥问题?

这个是进入原官网   这款机器有s400ca   还有s400sp的  两款配置不同   出产的地方也会有些不同    点击搜索打上你的型号就会有驱动选项   选择的上面的系统版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本子目前为止 还没装过winds7

我承包了一个公司的维护   有很多台这台机器  所以我就发表这篇帖子分享给大家

网友:
系统问题一般都好解决吧

网友:
淡定 支持 老司机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