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7-05-15):
今天修到一块同行拿过来的H61M-S2P正常关机变重启,重写BIOS也不成,技嘉主板有些入BIOS设置电源项关闭power on by ring可以解决关机变重启的此故障,但这板不成,主板入系统基本使用正常,就是有两个USB接口用不了,想着就直接查些USB接口的电路,查到ESD1 6脚小IC短路直接在其它板拆个装上试机正常关机不重启了,可以讲直接知道USB接口坏查相连电路换ESD1问题解决,没有什么技术涵量,有的直接是维修经验直接秒修,附上图片有图有真相

网友A:
没见到有图片,另外技嘉USB_OC信号不正常,也会导致桥关机变重启。

网友:
刚才格式不一样上传不了现在编辑过OK

网友:
求解啊,怎么都要金币了啊,哭啊

网友B:
一般USB短路检测的分压电阻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到有图片,另外技嘉USB_OC信号不正常,也会导致桥关机变重启。

论坛有这个案例。

网友A:
这种案例已经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案例已经不少。

是的,别的厂家OC#不会导致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别的厂家OC#不会导致把?

目前只在技嘉上面见识过这样,华硕V星都是会有15S的提示。然后关机。别的通路还没见识过。

网友:
是的USB不正常也是会导致关机变重启的

网友:
这是防静电芯片吧

网友:
一看标题就想会不是USB_OC#这一块的问题,果然是……。

网友D:
有 图纸提供的吗,我想分析下

网友:
ESD短路也会导致关机变重启

网友:
看看USB接口可能被插坏了

网友:
你这个也是通病了,还有就是WAKE#信号有问题也会引起关机变重启

网友:
防静电芯片异常导致的重启。

网友:
关机变重启 是因为usb芯片短路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E: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手头上有块 h55m-s2 也是关机重启,一会研究一下。

网友F: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别人看到你看不到要查查你的电脑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帖不易,加分鼓励!

谢谢,最重要是能帮到有需要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USB短路检测的分压电阻坏的多

是的,之前也修过多块分压电阻坏的,但这块主板就是这个6脚小IC坏,特别现在的主板质量大不如以前,什么情况都会发生,坏一个小电阻看上去不起眼但对一个新手或没有维修思路的维修佬来说就足可以查到你死下死下都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图纸提供的吗,我想分析下

不好意思我本人没有,论坛上好像有你搜下就知道

网友:
祝生意兴隆!可以学习涨经验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网卡唤醒看看。。

网友:
这个东西是防静电的吧。拆了不装应该也没有问题啊

网友G:
这个东西是防静电的吧。拆了不装应该也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东西是防静电的吧。拆了不装应该也没事啊

可以不装的,但这东西也不难找有就换上好点,且厂家设计到他的保护功能自然有他的用处

网友(2017-11-03):
学到了,谢谢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技嘉主板是经常出现5v上下分压电阻坏。

网友:
技嘉主板是经常出现5v上下分压电阻坏

网友:
台谦虚了吧

网友:
技嘉主板外围问题多啊

网友:
学习学习!!!!!!!拓宽思维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换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发帖不易,加分鼓励!